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取出过盈配合的轴承?

楼主(2018-01-12):
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取出过盈配合轴承?如电机轴承,当然是拉马无法勾住的。还有就是离心抽风机的叶轮,今天拆22KW电机离心抽风机,用螺栓顶和加热叶轮,都无法拉出,不知道各位师傅有其他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多用社区搜索
别再用锤子砸了,这才是轴承拆卸的正确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470879-1-1.html

轴承拆卸的损失和困难,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232436-1-1.html

楼主:
谢谢楼上的链接,可是我觉得那些方法对于拆卸风机叶轮不适用

网友:
必须要用“拉马”拉出来
拉马勾不住,就自己做拉马。
或者看看图纸,先把叶轮总成拆下来,再拆轴承。
仔细观察轴承的结构,针对不同的轴承,采用不同的方法。
上图吧,不上个图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
好的设计都会留有拆装孔,你再仔细查一遍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转圈加热轴承内圈,烤热了后,直接就拿下来了

网友:
果断去网上买个拉马吧,即刻解决此难题

网友(2018-06-14):
用加温的柴油淋后,拆解,大型的电机多半是这样装,这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