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温度下润滑脂粘度的选择

楼主(2018-01-12):
请问大神,最近设备集中润滑系统遇到了点问题。某设备集中润滑系统,由干油泵集中供油,经过两级分配器后将润滑脂送到18个润滑点,环境温度零度以下,使用老鹰EH-2/G润滑脂。出现油泵压力过高,超过油泵安全阀的最大调定压力,油脂内泄,造成出油量少,设备润滑不足的问题,怀疑温度低影响润滑脂的泵送性能。
想请教以下,润滑脂的泵送性能与环境温度,油脂粘度的关系,有没有一个选用标准。
集中润滑原理图:

网友A:
润滑脂温度低的话,会出现一些凝固现象,随着温度的升高也会化开,所以,凝固后会导致流动不畅的情况

网友B:
这个最好自己总结一个管路阻值出来,我们用过也是尼龙管能从接头里给爆出来,气温低润滑脂粘度会高起来,更是如此。
1,换用1#润滑脂2,别两级了,用两个泵分别供两侧吧。
还有你这250bar的压力也是让人不太理解。

网友:
这个参照机械设计手册吗,有相关设计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温度低的话,会出现一些凝固现象,随着温度的升高也会化开,所以,凝固后会导致流动不畅的情况

谢谢回复,目前来说进行对润滑脂进行加热是最方便直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自己总结一个管路阻值出来,我们用过也是尼龙管能从接头里给爆出来,气温低润滑脂粘度会高起来,更 ...

谢谢您的建议,250Bar的系统压力设置,一般环境使用倒没遇到问题,这次环境温度低压力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