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E J1268材料标准没有定义材料力学性能?

楼主(2018-01-12):
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大神能够解答:
材料标准SAE J1268中的各种钢材定义了元素含量和淬透性带宽的要求,但是没有定义材料的力学性能啊(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
难道力学性能就不做约束与控制吗?
比如我们用8620H,供应商/钢厂就不用检力学性能了?(他们现在提供的报告就没有力学性能。)

另外,钢厂出厂的钢材会有一个力学性能,然后钢材零件生产热处理(如渗碳、调质)后又会有一个力学性能。我认为后者是更重要的,但是实际当中,后者好像没怎么管控?一般热处理成品零件我们只会控制硬度等指标而不会控制力学性能,怎么解?

网友:
热处理有热处理的标准。
另外你看到的SAE标的都是范围,每家供应商允许在不超过这个范围内自己调质,导致后期性能有区别。否则同样的316,同样的配方,蒂森克虏伯的为啥要比国内的贵呢?

网友:
材料的力学性能是指材料在不同环境(温度、介质、湿度)下,承受各种外加载荷(拉伸、压缩、弯曲、扭转、冲击、交变应力等)时所表现出的力学特征 。
材料热处理之后,会得到另一种力学性能的

网友:
1,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社区讨论过,当时有许多很好的回复,时间太长忘记了。
2,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在楼主这个标准了。
3,楼主可以研究看看这个GB/T699-1999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08719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