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轴承方面解决通水

楼主(2018-01-13):
UCP轴承遇高温时容易卡死,想从轴承方面解决通水,或轴承座自己做,有大神做过吗

网友:
轴承座里面走水被,可以参考拉矫机轴承座

网友:
轴承座自己做吧,在不影响性能的位置想办法

网友:
不如直接换装C3,C4的省事

网友:
你可以通过雕铣机主轴参考,那个就是水冷加油雾润滑,主轴可以达到几万转以上

网友(点评):
你用这个雕铣机十分之一的价格给楼主他都嫌贵

网友:
换方形座SN系列,同时选用大游隙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