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一种机器人生产模式

楼主(2018-01-13):
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类型

有8个零件组成 每个零件在一台或两台机器机械加工,称之为单元 排成2列或者一列  由机器人送料  只要某个零件结束加工 立刻由机器人将料供应上 这种生产模式是不是混流还是其他的?
机器人为地轨式机械手
布局形式类似于附件中的图片,是不是单元制造还是成组制造?还是单元线制造?谢谢!

网友A:
多品种小批量  慎重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品种小批量  慎重慎重

何谓“慎重”?
这是不是单元式布置?

网友(点评):
有没有听过 调机2小时,加工10分钟

网友B:
多品种小批量,结构类似,就是成组技术。如果没有共性,可能不合适。我们专业做机器人上下料。

网友:
单元制造适合于大批量,或者工序非常多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品种小批量,结构类似,就是成组技术。如果没有共性,可能不合适。我们专业做机器人上下料。

有共性的,而且每个单元加工时间有些长,我是想写论文,至少也是考虑实际情况 是在成组技术基础上做单元式布置
我这个来源于实践,再提升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品种小批量  慎重慎重

没听过 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品种小批量  慎重慎重

有何不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品种小批量  慎重慎重

有何不妥吗?谢谢!

网友:
有点复杂~~小白看不懂~~

网友:
设备调试呢?

网友C:
设备调试 以后其他工件全部停掉?  楼主做论文还是写别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谓“慎重”?
这是不是单元式布置?

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整个线都要天下来进行调试,

网友:
过分追求多品种自动化的公司一般都是对自动化了解比较浅的公司。
当然,如果不同品种共性很大,那倒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调试 以后其他工件全部停掉?  楼主做论文还是写别的吧

如果一条线增加两台机器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调试 以后其他工件全部停掉?  楼主做论文还是写别的吧

那我这样改动下行不行?
轨道上采用AGV 把上下料机器人封装在每个生产单元里

网友D:
说的不清楚,再详细一点,让人听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清楚,再详细一点,让人听得懂

一件产品由8个零件组成,然后将8个零件所对应的生产工艺分成八个机加单元。比如箱体是铣-镗 螺杆是车-磨 那么就将其组成的零件变成一个机加单元
排列一行形成单元生产线 每个单元用机械手上下料,利用AGV输送物料到缓存区中

网友E:
适合大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合大批量生产!

20多个品种 5000~1万台可以不

网友(2018-03-09):
it's useful,thx.

网友(2018-06-07):
楼主哪里?机器人上了没有?

网友(点评):
人家写个论文,你激动什么,往那里上,上炕都那啥。。。

网友(点评):
开玩笑啊,娱乐下,人家就是写论文,前面仁兄说了,这种模式目前就是个坑,除非人工智能上了,机器人自己搞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