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杆加工效率有待提高

楼主(2018-01-13):
     毛坯就是一块锻件,现在就是线切割把大概割出来的,但是效率太低,目前打算设计工装,使用玉米粒铣刀加工,只要夹具的刚性足够,一定可以提高效率的,激光切割也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网友A:
外形可以割出来,但是连接那个圆柱怎么加工出来呢

网友B:
中间那个圆柱为什么不拆分出来再组装呢?刚性和强度要求很高吗?

网友C:
分3件毛坯后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可以割出来,但是连接那个圆柱怎么加工出来呢

两个孔是有同轴要求的,可以在镗床上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圆柱为什么不拆分出来再组装呢?刚性和强度要求很高吗?

可以拆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3件毛坯后拼接。

层主的意思是同时线切割三件毛柸,然后再组装加工??

网友:
这样件锻造完了直接钻孔多好,再多一点加工一下内外侧孔周围平面

网友D:
不好意思还有槽需要加工这个锻造不出来,但是割出来再组装这个有点慢了、麻烦

网友:
看来是磨具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还有槽需要加工这个锻造不出来,但是割出来再组装这个有点慢了、麻烦

是有一点麻烦,所以打算直接在机床上加工,粗精一次加工完成,从夹具上想办法的

网友E:
还是 线切割 慢慢割吧  上加工中心 也不好做 要多次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 线切割 慢慢割吧  上加工中心 也不好做 要多次装夹

对啊,是需要多次装夹的,所以,夹具设计是个关键,层主提供点灵感啊?

网友:
细看了下图纸,这就是锻造成型。。钻孔、铣槽以及断面的。。。外形不需要全部加工呀。。就锻造不出来的部分需要洗一下上边的槽。。。

网友F:
这个件外型完全可以锻压或铸造出来,需要加工的地方留余量。这中类似的产品我们经常加工

网友G:
没看到外形要整个轮廓加工的要求,锻件 加工两个大面,然后加工孔和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件外型完全可以锻压或铸造出来,需要加工的地方留余量。这中类似的产品我们经常加工

是的,有精度要求的地方留的加工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外形要整个轮廓加工的要求,锻件 加工两个大面,然后加工孔和槽就好了

外形是线切割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外形要整个轮廓加工的要求,锻件 加工两个大面,然后加工孔和槽就好了

孔的同轴度要求较高

网友H:
数量多可铸造,30孔、22槽留余量;31.8、25尺寸我估计应该要求过高了点,这两个尺寸看零件用途和装配能否直接铸造保证,精度可放宽;铸造完仅加工30孔、22槽、5槽。数量少,分体的话需要组焊,结构强度会打折扣,实在要分体,可31.8圆柱与板连接侧面加螺栓再焊接。

网友I:
机加工序取决于锻件最终形状和精度。举例说,用18厚的板材裁出双件连体的外形(留些余量),弯曲后局部热墩粗,可以得到带30圆整体销轴的零件。余量和飞边用电火花“滋滋”几下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量多可铸造,30孔、22槽留余量;31.8、25尺寸我估计应该要求过高了点,这两个尺寸看零件用途和装配能否直 ...

层主建议,可以作为参考,一些尺寸的调整是需要客户来定的,加工厂是做不了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加工序取决于锻件最终形状和精度。举例说,用18厚的板材裁出双件连体的外形(留些余量),弯曲后局部热墩 ...

电火花也不是太快,一般难以达到滋滋几下就解决的效果

网友(2018-04-10):
激光切割就别想了,对于激光切割来讲,这个零件太厚了,可以考虑留工艺加长,加工中心直接外形成品,然后反面用垫铁垫着钳子夹中间去加长就行了

网友:
要求高不高,能不能把零件拆成三部分,分别加工,最后组合再加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