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验收

楼主(2018-01-13):
       机床的验收程序包括很多种,有几何精度,加工精度,机床精度等等,还包括CMK,CMK是指设备的能力指数,是通过一个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使用的比较多,最近在一个客户那里做验收,现场连续采集125件工件尺寸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外圆尺寸数据在加工后期出现一点下滑,导致CMK计算出来的数字不是太好看,达不到客户要求。
       所以,根据现场的情况,总结了几点原因:
       1、公司现场有进料大门,经常打开,大门的一开一关,室内的温度会有一定的变化,会对加工精度产生影响
       2、毛柸内部应力处理不到位,没有完全消除,分布不均,从加工出来的圆度可以看出
      但是客户不同意这种看法,人家只看数据,没有合格的数据,验收就不能通过

   总结:CMK只是一个检测机床稳定性的一个计算工具,影响它的因素有很多的,毛柸的不稳定也是一种原因,但是客户不认可,所以,个人感觉,公式是死的,人是活的,出现问题大家应该一起分析原因,查找解决方法,不能一味的把责任推脱到机床厂家,认为机床的精度不好

    最怕做CMK,CPK之类的,过不过都是相关人员的一句话,典型的中国社会啊

网友A:
机床精度不好,尺寸就会变动啊。没毛病。

网友B:
理论上,包括我接触的个别大企业
一年说卖200台就是200台,多的不卖,因为床身都在实效,就这么多
然后我也接触过几家,一年你要多少台就多少台,大陆,弯弯,鬼子,都有
这种不注重实效的,基本卖掉机床后用个三个月半年的,还要回去重新调整,精度没了…
论实效的重要性
然后论客户的生产环境,不是工况不恶劣不恶劣的问题
有一家精密加工公司,换了几个一线品牌,就是不行
最后带我的那个总工实地考察后给了个solution,沿着公司东面挖一条护城河
老板没办法,买地,报备,说改善公司环境(据说当时土地资源那边都蒙逼,还有这种傻逼?)然后挖了4米深的护城河,养鱼什么的,果然精度稳的一塌糊涂
为什么呢,因为离他们厂房50米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厂房,里面几台2000吨以及若干台几百吨的锻压机天天24小时duangduangduang……根据横波和纵波的传播理论,这护城河挖的不亏

网友(点评):
护城河都出来了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精度不好,尺寸就会变动啊。没毛病。

机床的精度通过验证,已经没有问题,毛柸件的没有准确的检测结果,不稳定性因素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包括我接触的个别大企业
一年说卖200台就是200台,多的不卖,因为床身都在实效,就这么多
然后我 ...

层主这个建议,使我脑洞大开,挖护城河是不可能了,不过是一个好的理由,他们公司确实有几台大马力的设备,有震动的可能性

网友C:
有没有外圆刀磨损的因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包括我接触的个别大企业
一年说卖200台就是200台,多的不卖,因为床身都在实效,就这么多
然后我 ...

这波操作只能说666……以后酒桌上又多了一项可以拿出来吹的

网友D:
说你是外行吧,你说你们生产过几千几万台机床了,已是内行了,说你是内行吧,感觉你在胡说。

网友(点评):
哈哈哈,他自己画出来的曲线也看不懂!在那里胡猜!

网友E:
取125件是分25组,每组5件,然后把数值输到相应的软件或公式内,得出趋势图;

CPK是过程稳定性能力指数;CMK是设备能力指数;看趋势图,从17组往后变化明显,有可能是刀具磨损等情况;

若不是高端的设备,连续加工多件后,加工稳定性能能满足公差的1/3就行了。

网友F:
影响CMK的因素很多,如果机床的静态精度合格,大多是调试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外圆刀磨损的因素呢

不会的,金刚石刀具一般不会出现这种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你是外行吧,你说你们生产过几千几万台机床了,已是内行了,说你是内行吧,感觉你在胡说。

请层主明示,说一些有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125件是分25组,每组5件,然后把数值输到相应的软件或公式内,得出趋势图;

CPK是过程稳定性能力指数 ...

高端设备应该说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影响CMK的因素很多,如果机床的静态精度合格,大多是调试的因素

一次全部加工完毕的,中间不准更改刀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次全部加工完毕的,中间不准更改刀补的

刀补可以在加程序里设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补可以在加程序里设好的

工件的加工过程中是不能做尺寸上的更改的

网友G(2018-03-04):
具体情况不知道,但你这数据看起来应该是刀具磨损才对,而且到了第20件才进入稳定期,不是新刀具就一定好的,要磨合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具体情况不知道,但你这数据看起来应该是刀具磨损才对,而且到了第20件才进入稳定期,不是新刀具就一定好的 ...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是在加工的过程中添加了切削液,导致的温度下降,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
新人报道

网友(2018-07-25):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包括我接触的个别大企业
一年说卖200台就是200台,多的不卖,因为床身都在实效,就这么多
然后我 ...

这个方案太给力,,小厂只能看看。。。

网友(2019-06-17):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包括我接触的个别大企业
一年说卖200台就是200台,多的不卖,因为床身都在实效,就这么多
然后我 ...

没毛病,本身精密设备就要求牢固稳定的地基,做地基就是保证外界地面震动不影响设备的,一般厂房搭建都离主干道很远就是这个原因,怕路上的大型汽车带来的震动影响设备,当然恒温条件也是精密设备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层主明示,说一些有用的吧

某国内top2的家电or空调制造大厂,吹牛1年消耗500个床。你一家做设备的做几千上万,可能?

网友(2019-09-16):
护城河那个是真的吗

网友H:
国内的客户大型机床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地基变形,这个也会严重影响机床的精度,还有环境温度。国内的客户买国产机床是根本不会考虑恒温车间的,但是买国外的机床人家像宝贝一样,别人说啥就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内的客户大型机床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地基变形,这个也会严重影响机床的精度,还有环境温度。国内的客户买 ...

国内客户购买国内机床基本上是开粗用的,精加工一般都不用,所以不会注意车间的温度,地基之类的

网友(2021-06-30):
道具 顿或不耐磨 也有关系,尤其共振,试试  德国韩国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