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轴承如果设计拆卸孔

楼主(2018-01-13):
请问大家如图:对于盲孔轴承(150大的轴承,或轴承更小捏?)。大家有设计过拆卸孔吗?如不设计的话,我们普通条件,基本拆不下来。
我这箱体里面要密封,如果打四个孔来顶外圈的话,平时就得上螺丝封死,大家有什么好建议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找强拆队,看到这个大红字,什么都给你拆了

网友B:
敢问密封等级多高

网友:
见过有螺纹孔封死的设备,要不然以后的拆卸就太麻烦了,拆不好还会损伤到设备的

网友C:
如图留下内拉的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留下内拉的窝

改动小的方案,或者直接把台加大几个米,漏出一部分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密封等级多高

里面有润滑油,密封防漏油,我准备旁边搞个密封圈,螺丝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留下内拉的窝

按你这个改

网友:
能考虑拆卸的,是好设计师,

楼主:
这样改
轴承外圈是要乘重的,不改外圈台阶,
中间一个牙孔顶轴,旁边的四个牙孔顶轴承外圈,
加工时先打牙孔再车,不担心破孔,
安装时螺丝打胶可防漏油

网友(点评):
此办法,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强拆队,看到这个大红字,什么都给你拆了

扯鸡巴蛋 一套套的 有病啊你

网友(点评):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网友:
是否可以从尾部结构上动点脑筋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实话实说,逛了有一阵子了,这社区质量确实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改
轴承外圈是要乘重的,不改外圈台阶,
中间一个牙孔顶轴,旁边的四个牙孔顶轴承外圈,

这个办法好

网友(2019-12-09):
螺丝顶出来吧

网友:
看不懂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