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怎么表示平面呢?

楼主(2018-01-13):
就是面不都是画个“叉”来表示% w: P  \" R" i9 C

网友:
就是手动画个×

网友(点评):
这样,好么

网友:
也可以注上:此处平面,别给我干成柱面,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是在轴上需画个X,在其他上工件上投影是可以表示出是平面。

网友:
就是柱面铣平面呗,照二维的来没错吧

网友:
不是有制图标准吗

网友:
工程图中要表示平面的位置沿平面所在的四边形对角线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