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看下这个车削内圆的问题

楼主(2018-01-13):
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车削内孔左图不合理,要留退刀槽如右图那样,我想问问这个退刀槽有必要留吗?不留的话应该不影响退刀吧,而且又不是加工螺纹为了螺尾完整要留退刀槽,这个退刀槽的必要性在哪?谢谢

网友A:
制图时候画个回转轴线就明了了 说实话我看不懂这个

网友B:
加工R角不影响装配即可,没必要非得90°清根。

网友C:
按照右图算也不对啊
垂直的退刀槽,内孔用三角刀还是尖刀都不能做
搞一把槽刀特意去挖个垂直的退刀槽?脑子有病?效率,成本都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图时候画个回转轴线就明了了 说实话我看不懂这个

老师给的图,就是加工竖向的一个内孔,右图那里那个凹槽就是退刀槽,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里留退刀槽的必要性是什么,也不影响进刀和退刀的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右图算也不对啊
垂直的退刀槽,内孔用三角刀还是尖刀都不能做
搞一把槽刀特意去挖个垂直的退刀槽?脑 ...

对啊,我也是不能理解

网友:
原谅我理解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R角不影响装配即可,没必要非得90°清根。

我觉得可能合理性就是为了清角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工R角不影响装配即可,没必要非得90°清根。

0.4的刀尖进去就好了,再不行0.2的进去绝对没问题,再再再退一万步,我拿刀尖扎一下也能完成清根
再再再退N万步,实配件C1的倒角根本不需要清根,轴承哪怕20mm直径的也自带倒角。。。
所以,我认为这个老师根本不懂加工,教条主义认为内孔为了装配要清根,可能连刀路和刀头形状都没分清
按楼主的图来看,TM清根我还要准备一把内孔槽刀

网友:
要退刀槽就是清跟的 如果是装配件是不倒角的那种。如果是与之装配件倒角的就没必要用退刀槽了。而且像这种退刀槽不能用90度的  45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4的刀尖进去就好了,再不行0.2的进去绝对没问题,再再再退一万步,我拿刀尖扎一下也能完成清根
再再再 ...

我认为可能楼主表述有误,建议把整个题目发出来,不然这么明显的问题不太可能老师自己不知道,现在老师再没加工经验模拟软件还是会用的,而且用这把刀就算留退刀槽也不应该就那么一点点,那个槽别说对于加工合不合理,就算合理,我也没觉得能够退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给的图,就是加工竖向的一个内孔,右图那里那个凹槽就是退刀槽,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里留退刀槽的必 ...

一般内孔的安装位都要留退刀槽,防止零件装配是干涉。图纸只是表示需要退刀槽的意思,不是非得这种形式的退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内孔的安装位都要留退刀槽,防止零件装配是干涉。图纸只是表示需要退刀槽的意思,不是非得这种形式的 ...

这个就像车内外圆需要倒角一样,一般车床都会带一刀,即使图纸没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