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迈迪生成6306-2Z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8-01-13):
各位大神,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用迈迪生成6306-2Z时出现如图问题,生成其他轴承没问题。同事的迈迪没有这个毛病。

楼主: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会不会是兼容问题?

网友:
会不会你电脑里有个零件名称跟轴承里的零件名称重名了导致的?

网友:
我碰到过,最后把电脑重装了,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百度了好多方法,然后就好了
貌似涉及到注册表还是啥的

网友:
刚刚试了下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