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时出错 cad系统必须启动

楼主(2018-01-1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办法就是修改注册表里面的一个参数,不过现在忘记了,现在又碰到这个问题,看看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这是亚德客得气缸吧,我们做设计时一直都是导出STP格式即可,导CAD干啥呢

网友:
等会也去下载个看看!

网友:
可以执行图形输出的软件没打开或版本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