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0mm内孔的抛光

楼主(2018-01-13):
帮人修复一批旧件,内孔直径100mm,长度1000mm左右,一端为盲孔,内孔锈蚀出现严重,现在需要把内孔粗糙度修复到Ra0.2左右。现在一是考虑外协珩磨,但内孔根部不知道会达到什么效果,另外珩磨的话是不是表面会有珩磨纹路?二是看有没有适合的抛光设备,买一台在车床上自己抛。不知道那种办法更合适(产品量比较多)

网友A:
珩磨的话是不是表面会有珩磨纹路?
要看人家用什么检,肉眼只是由车刀纹变成了磨削纹,甚至看上去一片光亮而已。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内孔抛光得圆柱形羊毛轮,之前我们打印得内孔产品抛光出来效果很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珩磨的话是不是表面会有珩磨纹路?
要看人家用什么检,肉眼只是由车刀纹变成了磨削纹,甚至看上去一片光亮 ...

就是被一些非专业的检验给弄怕了。之前珩磨后我们用粗糙度测量仪检测粗糙度没有问题,送货人家用肉眼检验,一句你这表面纵七竖八全是划痕,看着就不怎么样,不合格。他就觉着你这0.02的粗糙度弄得还没人家数控车出来的1.6粗糙度发亮,肯定是不对。

网友(点评):
先书面对口好

网友(点评):
最好标二个签样

网友:
ra0.2而已,用滚压刀走一刀就好了,珩磨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
专业航磨 联系我 13564797204

网友(2018-03-07):
批量大的话有一种方式可以快速做,精锻!先把内孔喷砂处理,再用表面粗糙度较高的冲头,几乎5秒一个,快的不得了!就是不知道你的数量有多少,不知道模具费用合得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