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DMG MORI加工中心的外设,估计是主轴油冷机还是什么吗?

楼主(2018-01-13):
这是一台大的,功率15KW的。这两台是前几天回收来的,DMG MORI松江工厂歇业了处理库存闲置设备。没在库房里大的有铭牌,反正这种又大又轻的带冷凝器的当然是强制冷机。

楼主:
这台小的,体积只有上面那台1/3不到。

网友:
自己厂买的设备 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
这么高得功率,是得多费电啊

网友:
可以等等厂家来人,不知道现在安装了没有?

网友:
R134a ,你查查是不是工业制冷剂 。所以,应该是类似于油冷机作用。恒温控制用。

网友:
主轴高转速,发热量大,所以要用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