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计算公式推导出相应的图形

楼主(2018-01-13):
大致是工业货架的横梁结构?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惯性矩计算公式。

网友:
看这个公式有点别扭。高度方向有减掉,宽度方向没有减掉吗?
另外括弧那部分应该在分子上吧。

楼主:
求正确答案啊

网友:
坐等高手答案

网友:
这样算出来形状有很多种啊,你是要矩形管,还是方管?

网友(点评):
应该是P型横梁的剖面

网友: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