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T重焊接梁要做180度翻身

楼主(2018-01-13):
各位社区大虾好,有个12T重(宽600mm、高1700mm、长32米)焊接梁要做180度翻身机构,长边是竖直放置,焊完下边后,要翻转180度焊另两边,大虾门有什么好的机构或方式吗??先谢谢了!

网友A:
32米!按1700,600做两个工装,估计两台吊车连工装一起翻个个差不多了。

网友B:
为什么是单纯的矩形截面。估计是10~12mm的钢板焊接而成。有焊接工艺孔吗?

网友:
什么机构都不需要,对于起重工来说,这是相当平常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单纯的矩形截面。估计是10~12mm的钢板焊接而成。有焊接工艺孔吗?

6mm钢板焊梁,已经点焊了,需要180度翻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米!按1700,600做两个工装,估计两台吊车连工装一起翻个个差不多了。

这不是做一次翻身,是要做翻身的生产线

网友(点评):
那就生产线上配两台吊机^_^

网友C:
参考翻车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参考翻车机,,,,,,,

他这个产品,应该是焊完一面在焊另一面。
翻车机没空间。

网友:
费用不得了!还是去船厂之类,请个好焊工吊着仰焊吧。

网友D:
楼主还少两个步骤,提升和平移吧(移进、移出)

网友E:
买一台焊接外部轴变位机,水平反转180度得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台焊接外部轴变位机,水平反转180度得那种

有示意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产品,应该是焊完一面在焊另一面。
翻车机没空间。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少两个步骤,提升和平移吧(移进、移出)

这两个步骤有方案,主要是翻身180度要平稳放下

网友:
参考一下翻车机吧,或者是水泥的大型回转滚筒,做一个大架子,中间放几个回转支撑,配合框架结构,整体翻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步骤有方案,主要是翻身180度要平稳放下

好像知道,你的项目的了
温馨提示:翻转机方案,可以pass了,因为你的板平移不进去。

网友:
高大上的用吊具吊车,土办法用三到五个千斤顶加垫块衬板等。

网友:
焊接变位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需要订作

网友:
湖南蓝天焊接设备有限公司可以生产

网友(2018-10-14):
小批量用两台天车,主钩吊起,付钩吊翻转,不怕划伤用钢丝绳怕划伤用吊装带。大批量设计一个翻转机好了。

网友:
小批量直接行车翻转,大批量肯定是头尾式变位机了。在重工行业,这个真的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