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瓦材料的选择

楼主(2018-01-14):
用在轧辊磨床上的支撑辊子旋转的托瓦材料的选择有什么要求?比较经典的是巴氏合金(锡基轴承合金),如果使用和巴氏合金材料类似的铜基轴承合金是否合适?工作状态是低速重载。

网友:
一般都是巴氏合金。磨机的主轴承都选用。

网友:
应该可以,巴氏还没姓的年代,不是球铁就是锡青铜之类啊

网友:
可以啊,锡青铜,充分水冷,保证精度。

网友:
10-1铜放心用(ZCuSn10P1),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