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如何吊装

楼主(2018-01-14):
φ100h6,5米长轴,如何吊装才能保证不变形?求大神给个方案,或者推荐个吊装卡具。

楼主:
太复杂的或者买吊装卡具不合适,最好能马上实现,成本低的方法

网友:
长轴装到钢管里,然后吊钢管。

网友:
长轴放在一根方木上,两边加上楔子固定。

网友:
看用什么设备,龙门吊还是移动吊,有几个吊钩,才好决定方案。一般说,有四个捆绑点就可以了。当然,底下加一个槽钢托住会更好点。8 s1 b8 P( \, {* N) W

网友:
100粗,不是重力压迫是不会弯曲变形的,主要是h6的公差。这么粗,5米,重量308公斤,不太重。只一根的话用软绳绑住,均分三处,上面要根杠,杠中部再吊钩。数量较多,可采用4楼方法。

网友(2018-04-10):
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把轴放在一个坚固的东西上面,然后固定,之后吊这个东西就行了;第二种如果长期都有这种吊装需求的话最好就是做吊具,就是上面一个横梁下面分段有多个吊钩那种的就能满足要求,仅供参考

网友:
我想知道直径100有那么容易变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