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安装方法求助

楼主(2018-01-14):
各位前辈好,小弟刚接触机械传动,开始还不想当伸手党,网上找了好多资料学习,但是资质较差,有几个地方实在没搞懂,所以请教各位前辈几个基础的问题,请指教。

就是同步轮的固定方法,

1)主动轮:步进电机的轴插进同步轮的孔,然后用螺丝锁紧。那主动轮就这样直接挂在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上就可以了?需不需要另外固定?怎么固定?
2)惰轮:怎么固定?如下图。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小扭矩,可以直接螺钉锁紧,不够一般会在轴上铣一刀平面;2-3图一般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自己喜欢哪种就用哪种

网友:
1,你说的情况都可以,没有非要怎样才对,适合你的就行。
2,载荷,转速,精度具体情况又要具体分析。

网友:
步进电机直接连主动轮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空间够,主动轮最好也是两头固定,电机轴链接安装主动轮的轴。电机轴的锁紧螺丝最好两个,一个在电机轴的铣扁的平面。从动轮只要保证主从动轴平衡,调节方便,怎么喜欢怎么来就好了,看加工条件吧。

网友:
锁紧就可以了,不要用侧向紧定,影响传动精度。发生问题互相推诿。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