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做盲孔产品螺纹底部有毛刺

楼主(2018-01-14):
攻丝机加工G1/4直牙产品,是盲孔,但是产品做好后螺纹底部有毛刺,导致塞规拧不到底。

产品要求是螺纹光洁无毛刺。

楼主:
在线等,比较着急,我们这边已经报废好多丝锥,还是没解决问题。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丝锥的形状不是圆柱型的,所以攻出来的牙越接近孔底越浅,拧不下去可能跟这个有关吧。丝锥也分粗刀和精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的形状不是圆柱型的,所以攻出来的牙越接近孔底越浅,拧不下去可能跟这个有关吧。丝锥也分粗刀和精刀。 ...

我们这个产品是扣紧螺帽

网友A:
不知道老外的同类产品,内部怎么处理底部螺纹的,比如有没有退刀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老外的同类产品,内部怎么处理底部螺纹的,比如有没有退刀槽等等。

什么是退刀槽

网友(点评):
那好了,问题就在这了。

网友:
上退刀槽吧

网友:
1.为啥要用攻丝机做这个活?这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车床活。
2.这种宝塔接头现在基本上都是标准件了,稍微大一点的五金城里肯定有卖的,配套接头也有..

网友(点评):
车床活,说法我同意。

网友B:
翻开机械设计手册,先看看什么是退刀槽?

退刀槽是退刀槽是在孔的底部做出的环形沟槽。

退刀槽的作用:1、是保证加工到位;2、是保证装配时相邻零件的端面靠紧。

补充知识:一般用于车削加工中的(如车外圆, 镗孔等)叫退刀槽,用于磨削加工的叫砂轮越程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开机械设计手册,先看看什么是退刀槽?

退刀槽是退刀槽是在孔的底部做出的环形沟槽。

谢谢大佬告知

网友:
有一种丝锥叫挤压丝锥,楼主了解一下,但是对底径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那些螺纹都是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