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构的可行性分析讨论

楼主(2018-01-14):
下方视频中的机构要清洗一个圆环的内、外圈。做个这样的机构可以吗?希望社区内的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如果不可行请说下原因。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案希望能说出来。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8-1-14 14:4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j.8428770.3416059.1

楼主:
视频看不了补充了链接,不太清晰录屏软件录的。SW整出来不太流畅。

网友A:
1.工件定位
2.工件尺寸(直徑-高度)大小範圍
3.清洗的廢物排泄問題(清內外面,那上下面呢?)
4.兩刷間距固定or可調
5.兩刷與工件接觸壓力多少?才能清澈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件定位
2.工件尺寸(直徑-高度)大小範圍
3.清洗的廢物排泄問題(清內外面,那上下面呢?)

非常感谢你的回帖。
1.工件定位
工件上有一圈孔和一圈齿,会在这这两处做定位治具。(工件图片不方便上传。你懂滴)
2.工件尺寸(直徑-高度)大小範圍
外圈136内圈108,自动车下来的精度范围很小,这里可以忽略。
3.清洗的廢物排泄問題(清內外面,那上下面呢?)
两个刷子用尼龙刷。在刷在整体旋转的时候,刷子自身也在旋转(数比1:5)。
就是为了把废物扫出来才这样设计。

4.兩刷間距固定or可調
只对应一款产品所以间距是固定的
5.兩刷與工件接觸壓力多少?才能清澈底!
这点我没有考虑到谢谢。现在也还没有实物,拿到实物时候做个测试应该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机构能达到预计效果吗?我需要的就是刷子整体旋转的时候刷子自身也要转。要可以360°无限旋转。

网友B:
楼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清洗铁屑?还是油污?或者切削液?如果是油污不可行,如果是铁屑会粘附,要考虑吹气、抽尘等。我们用过类似的,但毛刷是伺服带动高速旋转,可自动补给,清洗时间长了会在铝材表面造成黑色残留。

网友C:
1. 如果环能拆下来,请用超声波清洗机,这个是现在成熟的技术和设备。
2. 如果不能拆,这套设备没有存液槽,靠滚子干蹭小批量还行,转大量后损耗估计会超出你的设计初衷。
3. 一般滚刷式清洗装置,很少有一步到位了,通常至少一个粗细一个精洗,这样远比一套机构来回调要快的多。

网友D:
1,上面的大齿轮和下面的工件直径差不多,外圈的刷子旋转方向按床子上说是“顺铣”,所以发生纯滚动的情况较大,洗刷效果会不太好,内圈和转动方向相反估计会好点。
2,结构上可行,没啥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清洗铁屑?还是油污?或者切削液?如果是油污不可行,如果是铁屑会粘附,要考虑吹气 ...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这个前面还有两个工序的。第一个工位超声波清洗。第二个工位是干燥。第三个工位就是这个了。由于前面都是静置处理。零件的一些沟槽内可能有切削残留所以加了这个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如果环能拆下来,请用超声波清洗机,这个是现在成熟的技术和设备。
2. 如果不能拆,这套设备没有存液槽 ...

感谢你的回帖。我前面没说清楚这个工位的前面还有两个工位。一个超声波清洗一个干燥。所以到了这个工位只能干刷了。损耗厉害这个我没有考虑到谢谢提醒。现在选的是尼龙材质的毛刷。你说换成猪毛的使用寿命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清洗铁屑?还是油污?或者切削液?如果是油污不可行,如果是铁屑会粘附,要考虑吹气 ...

感谢你的回帖。我没有说明白不好意思。在这个工位前面还有两个工位。零件到达这个工位时是没有油污而且还是干燥的。这里不考虑用的气。关于您说的铝件表面会变黑。我觉的应该是刷毛转速太高。接触压力太大。损伤了工件表面。我会注意这些。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上面的大齿轮和下面的工件直径差不多,外圈的刷子旋转方向按床子上说是“顺铣”,所以发生纯滚动的情况 ...

感觉您的回帖。

大神您说的纯滚动现象我没理解。是说只有刷轮自转。刷轮整体不会转吗?还是反之。您看我附件的图片2电机主轴连接的是刷轮整体。大齿轮是固定的。当电机带动刷轮整体旋转的时候,通过大小齿轮的碾合带动刷轮自身也会旋转。您看下这个机构思路能实现吗。然后您说的刷轮旋转方向,您看下附件图片3.现在的位置是B、C位置安装两个刷轮。您说的是不是要把B处的刷轮装到A处啊。谢谢了

网友E:
内孔这么小,为什么不用一个电机直接带一个内外圈的毛刷完成。这个结构看着复杂了吧?

网友F:
此处是否应该也与中间的转轴轴承连接?

网友(点评):
建议小齿轮上缘突出,搭在大齿轮边缘,分担悬臂的力矩。

网友: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G:
1、大齿轮是转动的,四个立柱可以固定在上面?
2、如果把两个同步带轮改为两个外啮合齿轮是不是更好
3、升降气缸有偏载,配重一下

网友(点评):
大齿轮是固定的。

网友H:
两个动力带动三个动作,其中有一个动作必然是不能单独调节的,让三个动作分别可控比较好

网友I:
你想通过一个电机实现四个动作,两个毛刷的自传,两个毛刷的公转。我觉得有个问题:外毛刷以电机轴为轴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转,这个动作是否可以通过和大齿轮的啮合有效转化为自转,再把这动力传递给内毛刷自转,会不会有卡阻?无法进行这个动力的转换,有没有原来的成熟的机构?或者已经做过实验。

网友J:
同步带不需要张紧调节吗?

网友K:
用一个电机直接带个毛刷转(电机轴与工件同轴)就可以清洁啦,为什么还要搞这末麻烦

网友L: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清洗设备,我清洗的一个环是个柔性的
所以我用毛刷驱动环旋转。环竖直放置,就是轴线水平。
毛刷做相向转动。就是一个向下转一个向上转。两个毛刷通过连杆和四个齿轮传动。两个毛刷一静一动。
毛刷拉开距离,工人将环放入(挂在静毛刷上),启动,动毛刷下压,两个毛刷一起转动,开始清洗。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清洗设备,我清洗的一个环是个柔性的
所以我用毛刷驱动环旋转。环竖直放置,就是轴线水平 ...

感谢回帖。明白了我在考虑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孔这么小,为什么不用一个电机直接带一个内外圈的毛刷完成。这个结构看着复杂了吧?

感谢您的回帖。全包裹着刷的话毛刷一直在环的槽内。可能带不出里面的切削。除尽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处是否应该也与中间的转轴轴承连接?

感谢您的回帖。此处的位置比较小了。装薄型轴承的话意义不大。正常尺寸的轴承放不下了。我在考虑下看能不能装两个薄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大齿轮是转动的,四个立柱可以固定在上面?
2、如果把两个同步带轮改为两个外啮合齿轮是不是更好
3、 ...

感谢您的回帖。大齿轮是固定的,通过四根立柱固定在电机安装板上。气缸是有点偏载。位置关系不能在移动了。我有考虑过在加两根导向轴(如附件图片),您看有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动力带动三个动作,其中有一个动作必然是不能单独调节的,让三个动作分别可控比较好

感谢您的回帖。主要是刷子整体要连续旋转。空间位置又比较小。刷子不能单独用电机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想通过一个电机实现四个动作,两个毛刷的自传,两个毛刷的公转。我觉得有个问题:外毛刷以电机轴为轴沿着 ...

感谢您的回帖。我也是第一次设计这种机构。想着画着就设计成这样了。您说的问题也就是我担心的问题。所以才到这里来请教。看有没有那位大神做过类似的。这样的机构是否可行。我的想法是这个转速比较低,15S内电机转3-5圈就可以。只要电机的力足够大应该可以流畅运转。这个“应该”可能是我们这些新手的通病吧。只知道一些理论,实际经验太少。一些新的东西敢画不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步带不需要张紧调节吗?

感谢您的回帖。张紧机构在这里不太好安装,后续我还会在考虑一下。现在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处理,先出整体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一个电机直接带个毛刷转(电机轴与工件同轴)就可以清洁啦,为什么还要搞这末麻烦

感谢您的回帖。这个不能采用全包裹的形式进行清扫。环的内部还有一些槽。全包裹的话毛刷一直在槽里面刷。槽里的切削带不出来。除尽率不高。

网友(点评):
没说全包括啊,就一个毛刷电机带着转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如果转速和效率不高的话。
如果仅仅打磨圆环的内外壁,可以不这样做。直接做一个可以刷内外环的刷子(淘宝上找找看),同时刷。
简单思路如下:
1,固定铝型环
2,利用你的机构(气缸升降,电机带动刷子)
3,轴带动环形刷子的大小可以选择和你那个内环一样大小(略大一些更好)

网友:
      提出一点拙见。
      首先,前面有位已经提出可能发生纯滚动,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这种状况如果齿轮和工件外圈差不多大,并且毛刷和小齿轮差不多大,结果就是外侧毛刷在工件上就像小齿轮在大齿轮上,只发生滚动,没有滑动,这样就失去了设计的意义。当然这种状况下内侧毛刷没有影响。
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不用单独的电机驱动毛刷的话,是不是可以换一种传动方式,比如外侧毛刷用齿轮,内侧毛刷用同步带,这样内外侧毛刷的自转就完全是滑磨了。

网友:
能否磨头位置固定,工件以夹具旋转的方式,磨头采用上下升降及弹性压紧工件工作,上下升降方便上下料,弹性压紧是补偿磨头磨损,另外如果磨头是高速旋转建议用交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