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从实践到理论(十九)

楼主(2018-01-15):
        机械设计从实践到理论(十九)普通粗牙螺纹孔需要的最低板材厚度对照

        对于设计人员一旦把工艺也负责起来时,象附件这翻遍手册也没有的资料就少不了了。特此作福利分享。
       还要注意二点:
      1.当厚度达不到时,选择通孔,用穿心螺栓或者反装来实现连接。当一定要做成螺孔时,需通过细牙、翻边、植入螺套、铆合(拉、压、胀)螺母、胶合等特殊工艺来实现。
      2.这个表格数值只能用于轻载、低速、无振动的场合。

网友:
其实多少也知道点,但是这个总结很好,值得收藏。

网友A:
设计本来就应该考虑工艺,头一句就有点问题。
这个表手册里貌似没有,其实只要查一下最小有效牙数(与螺距、母体材质,攻丝方式等有关)就可以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但无论如何面壁能给出这么一个表对初学者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我到要看看哪个手册。嗯!

网友(点评):
universal不是你作风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本来就应该考虑工艺,头一句就有点问题。
这个表手册里貌似没有,其实只要查一下最小有效牙数(与螺距 ...

我到要看看哪个手册。嗯!

网友:
又更新啦。向前辈学习

网友(2018-10-18):
我一般是对照薄螺母的厚度

网友:
根据上表,M6螺纹粗牙螺距1,钢板厚度3mm,所以最少3个螺距就可以了,但是一般来说4个螺距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