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可调整行程(电机或自适应)、对中定位、可被动柔性的夹持机构

楼主(2018-01-14):
有截面为220x220mm、300x300mm的长方体,需要一个夹持机构对长方体的侧面夹持定位,请问应该向什么方向去设计可调整行程的机构比较好

楼主:
只能用电机驱动,不要丝杠

网友A:
不用丝杆,齿轮齿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丝杆,齿轮齿条可以吗

比丝杠占空间还大,我疏忽了,也不要用齿轮齿条

网友:
出个简图吧,文字描述大家的理解可能都大相径庭

网友:
夹持?仅仅是夹持吗?对力和位置精度不要求?那好办啊!气动夹爪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丝杠占空间还大,我疏忽了,也不要用齿轮齿条

这是我以前设计的一个台车上的用的挟持机构,后来没谈成你看下合适吗。这个机构需要你那个长方体的外壳够硬。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就能提供多大的加持力。

楼主:
想发图来着,但是输入地址之后就炸了。。。。。感谢回答,最后决定用两组四连杆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设计的一个台车上的用的挟持机构,后来没谈成你看下合适吗。这个机构需要你那个长方体的外壳够 ...

老哥,你这个看起来像弹簧的东西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这个看起来像弹簧的东西是啥?

就是弹簧啊。

网友B:
如果这个弹簧,就不会出现图1的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弹簧,就不会出现图1的情况吧

怎么不会咧,只要弹簧长度等于两个转轴之间的距离。不受力的情况下不是这个状态吗?你认为会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