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注意事项T型槽

楼主(2018-01-14):
❶不能机动进给一直铣完
   用T形槽铣刀铣削T形槽工件时,工作台会产生窜动,易致使铣刀折断。因此,在铣削T形槽时,T形槽铣刀快铣出时,不能忽视及时改为手动缓慢进给,以防止铣刀折断。
❷铣削T形槽的切削用量不应太大
   用T形槽铣刀在切削过程中,切削条件较差,不能忽视要选用较小的进给量和较低的铣削速度。
❸注意T形槽铣刀的折断
   T形槽铣刀在铣削过程中,切屑排出较困难,因此切屑容易将铣刀的容屑槽填满,让铣刀降低甚至失去切削能力,导致铣刀折断。尤其在铣削加工较长的T形槽时,铣削到中间部分,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在铣削加工过程中,要经常退出铣刀片并清除切屑,防止切屑阻塞。
由于排屑不畅,切削热量也就不易散发,铣刀也容易发热,甚至发生退火现象,导致失去切削能力,造成铣刀折断。因此,在铣削过程中,要注意排屑和冷却,尤其是铣削钢材时,更应在一开始就充分注入足够的切削液,以利于散热。
   T形槽铣刀的刚度和强度都相对比较弱,尤其是在铣刀的颈部直径比较小,当受到过大的铣削反力冲击力时,铣刀就容易折断。因此,铣削加工T形槽时,一定要注意合理地选择铣削用量,刚开始对铣刀铣削时,应该注意要缓慢进行,避免铣刀的折断和崩刃。

❹使用硬质合金T型槽刀或者镶合金T型槽刀加工T形槽时,首选要铣削直角沟槽,即可再在直角沟槽的基础上,铣削T形的底槽

网友:
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A:
T型槽不好铣,能否铣到位,关键看铣刀的制作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槽不好铣,能否铣到位,关键看铣刀的制作情况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