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怎么表示

楼主(2018-01-14):
各位同行,最近编教材,编到一个工作平面,相对于水平面的平行度卡住了。找了各种资料都没解决。
本来是想用水平度着个名词表示的。但是查看了机械设计手册,发现这个名词是我自己臆想出来。
不知道各位同行在出安装图纸时,要求一个平面需要打水平是怎么标注的呢?

网友:
怎么标与怎么测量有关。安装机床时,如果规定用水平仪测量,一般表述为“水平仪读数不大于……”

网友:
建筑上用标高符号配合数字0表示“理论水平面”,机械上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采用平面度加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