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种检具怎么做,检具的尺寸怎么定

楼主(2018-01-14):
各位大神,这种检具怎么做,检具的尺寸怎么定

补充内容 (2018-1-15 21:08):
中间的是伺服马达的轴心,外面的是磁石!

网友A:
直接上CCD视觉检测

网友B:
做个卡规,就是要“一个齿”“一个齿”的去卡。

网友:
影像仪,比较容易

网友C:
问题是要做一个检具,不是实验室里的检测仪器,是工人师傅实用的量规。要相信工人师傅的创造力。
这个环的厚度多少,相关形状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CCD视觉检测

影像检测有误差(产品本身加工工差所造成的视角误差),而且这个是量产线上的,所以影像没办法用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卡规,就是要“一个齿”“一个齿”的去卡。

现有的是这样的,但这样卡的化对其分布好坏没有一个直观的体现,主要是卡规的尺寸与工差定在多少

楼主:
影像太麻烦了,这个只是量产线上的检测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要做一个检具,不是实验室里的检测仪器,是工人师傅实用的量规。要相信工人师傅的创造力。
这个环的 ...

这个是伺服马达的轴心,厚度不是均厚的,厚度记不太清了,大概在8m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伺服马达的轴心,厚度不是均厚的,厚度记不太清了,大概在8mm左右!

一支伺服马达的轴,轴端开有纵向槽,只有8mm长,不可能有纵向滑动,固定一个旋转零件,是吗?如果是这样,什么高精要求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