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S304不锈钢强酸腐蚀的问题

楼主(2018-01-14):
前段时间搞了一套喷淋系统,材料选用SUS304不锈钢!

这两天发现有被腐蚀的现象,水池有漏水现象,烟道被腐蚀(并非焊接处,而是钢板本身)

测了水池的水,PH为:3.5 (主要是烧柴火+煤)

喷淋塔:

烟管道:(有被腐蚀穿透现象)

水池:(有渗透滴水现象)

        这个到底是哪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应当是“弱酸”腐蚀地吧!

网友A:
应当是“弱酸”腐蚀地吧!弱酸或稀酸滴腐蚀性更强,选材上要更加注意普通不锈钢不行!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在国类有好几种情况:
1,SUS304通常防锈成分有偏差,很多厂家都是负偏差生产的,防锈能力并不强,所以如果要防酸之类,国类尽量选择大品牌例如张浦,联众
2,根据你测Ph3.5,是属于弱酸,304对弱酸的防腐能力不强,316成分是针对弱酸防腐能力

所以具体情况,还是要看你具体是哪种了

网友C:
316不放心,直接上C-276包你满意,就是成本会高

网友D:
烟气防腐很难搞,不一定是酸腐蚀,看样子也可能是还原性腐蚀,其特点是一开始是圆形的小坑,后小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将钢板腐蚀掉

网友(点评):
感觉您是行家。能不能展开来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还原性腐蚀,学习了。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点评):
欢迎讨论;

网友E:
SUS304属于普通型不锈钢,为了保持不锈钢具有耐腐蚀性,不锈钢中必须含有18%以上的铬,8%以上的镍。SUS304的耐弱酸性能不及310不锈钢,可以考虑使用310或者904不锈钢。

网友F:
听上去是水池和烟道同样采用304 材质,都出现了腐蚀?这两种腐蚀机理应该不同的。
喷淋往往是用以净化气体。您这里的用途是什么?
前段时间做了大量耐中强酸腐蚀材料的测试选型工作,如果工况类似,我可以提供一些经验。

网友G:
可以考虑换一个抗腐蚀性强一点的,而且也不一定是酸腐蚀的,会不会是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换一个抗腐蚀性强一点的,而且也不一定是酸腐蚀的,会不会是气体

有什么好的材料介绍?要求150左右耐高温!

我这里初步判断应该是液体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上去是水池和烟道同样采用304 材质,都出现了腐蚀?这两种腐蚀机理应该不同的。
喷淋往往是用以净化气体 ...

是的,塔身和管道都是采用相同的304不锈钢!
管道也有部分水蒸气经过,应该是水腐蚀。

我这用途就是净化气体,除尘脱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SUS304属于普通型不锈钢,为了保持不锈钢具有耐腐蚀性,不锈钢中必须含有18%以上的铬,8%以上的镍。SUS304的 ...

不想做一套新的,费时费力!
有没有什么涂料或者方法加工表面处理?达到耐酸碱效果?

楼主:
弱酸,并非硫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6不放心,直接上C-276包你满意,就是成本会高

成本太高,费时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在国类有好几种情况:
1,SUS304通常防锈成分有偏差,很多厂家都是负偏差生产的,防锈能力 ...

我们这没有以上品牌的产品,再说也不想做一套新的设备,有没有什么涂料或者方法在我的设备基础上进行修改升级达到防酸碱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弱酸”腐蚀地吧!弱酸或稀酸滴腐蚀性更强,选材上要更加注意普通不锈钢不行!

唉,设备都已经做好投入使用了!现在只能在这基础上进行修改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弱酸”腐蚀地吧!

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

网友(点评):
做树脂衬里

网友H:
304还是有一定的耐腐蚀性能的呀,我们设备用的就是304不锈钢,在硝酸环境中使用,腐蚀应该比你这大多了,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腐蚀。我们设备部分做了PTFE喷涂。你这个是不是板材壁太薄,加上温度一定的温度,产生电化学腐蚀,造成的?

网友E:
有内防腐涂料。你可以咨询做管道防腐的厂家。我这里有做专门做防腐的厂家联系方式。在这里发不太好。有人会认为我是拖

网友E:
你先弄清楚气体中含有什么弱酸气体?比如H2S或者是SO2

楼主:
做怎样的可以耐酸碱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4还是有一定的耐腐蚀性能的呀,我们设备用的就是304不锈钢,在硝酸环境中使用,腐蚀应该比你这大多了,没 ...

我用的是2MM厚的板,PTFE喷涂是什么?你使用过感觉耐酸碱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内防腐涂料。你可以咨询做管道防腐的厂家。我这里有做专门做防腐的厂家联系方式。在这里发不太好。有人会 ...

你就发呗!大伙讨论一下。

要用怎样的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弄清楚气体中含有什么弱酸气体?比如H2S或者是SO2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有检测器材!但我只烧柴火跟煤

网友:
烧煤大概率是硫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MM厚的板,PTFE喷涂是什么?你使用过感觉耐酸碱如何?

学名:聚四氟乙烯,平时大家叫铁氟龙,其实处理方法很多,你可以镀陶瓷据对耐腐蚀,镀钛也可以不过镀钛价格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烟气防腐很难搞,不一定是酸腐蚀,看样子也可能是还原性腐蚀,其特点是一开始是圆形的小坑,后小坑越来越多 ...

看到你的回复,刚刚我特地把水抽干检测内壁!发现外侧漏水的地方内侧都有小拇指大小的小坑,应验了你的说法。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就发呗!大伙讨论一下。

要用怎样的涂料?

明天私信给你做内防腐厂家的联系方式,你跟他们沟通下,他们有办法。另外,还是建议你弄清楚烟气的主要组分,才能对症下药,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天私信给你做内防腐厂家的联系方式,你跟他们沟通下,他们有办法。另外,还是建议你弄清楚烟气的主要组 ...

好的,谢谢

网友A:
重要地事情再讲一遍:关于酸腐蚀,如果有两个槽做酸洗,第一个放酸,第二个放水,如果将零件投入酸槽酸洗然后捞出,放入水槽清洗,如果两个槽采用相同材质,哪一个先烂呢?答案是水槽,所以那个水槽是要特加防护滴。

网友I:
国内生产不锈钢的厂家参差不齐,能否使用真材实料都是问题
弱酸腐蚀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J:
温度有多高?不高的话,用PVC管粘一个

网友E:
私信给你防腐厂家联系方式,减了我500分

网友(点评):
不是吧,扣这么多??? 我平时私信也没见扣这么多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地事情再讲一遍:关于酸腐蚀,如果有两个槽做酸洗,第一个放酸,第二个放水,如果将零件投入酸槽酸洗然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内生产不锈钢的厂家参差不齐,能否使用真材实料都是问题
弱酸腐蚀也是一个原因

我也怀疑我买到的材料不是很好,我的泵也是304不锈钢,但是没见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温度有多高?不高的话,用PVC管粘一个

烟囱进气的温度就有上百度,PVC估计耐不了这温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私信给你防腐厂家联系方式,减了我500分

我今天早晨是1027分,现在是527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我买到的材料不是很好,我的泵也是304不锈钢,但是没见有什么问题

所以两个设备之间一定要找到材料的差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早晨是1027分,现在是527分

现在是588啊,你这赚分能力也太强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早晨是1027分,现在是527分

可找版主要回这分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可找版主要回这分数

真的吗?找哪个版主能要回分数?看到突然出现“-500”,瞬间心疼的要命

网友:
最好用316材料,另外也可以检查一下你现在用的材料是否符合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吗?找哪个版主能要回分数?看到突然出现“-500”,瞬间心疼的要命

老鹰啊,不过你一发短信又要少500,但可一并要回。分少于500就扣不了了。不放心可弄个小号发信。我上次有人咨询,也被扣光的

网友:
这么搞笑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天私信给你做内防腐厂家的联系方式,你跟他们沟通下,他们有办法。另外,还是建议你弄清楚烟气的主要组 ...

1、可以衬胶(有防腐胶板2.5mm,防酸用2层,天津某橡胶制品厂就能做),他们可能还有配套的粘接剂(我们的粘接剂是用天然胶和汽油还有其他多种东西配的),粘胶前母材要喷砂,粘接后要进行硫化,然后做电火花检验。
2、可以衬塑(有热塑粉像面粉一样东西,有黑的白的)将喷砂后的母材烤到220度左右,然后往上放粉,他就粘上了,表面光亮美观。一样做电火花检验。
这两种防酸都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希望你说的方法能帮到楼主。也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8-03-05):
以前有用304做盐雾试验,72小时就有被腐蚀的现象。304是奥氏体不锈钢中最差的一种,用在一般的中性水质还行。像这样的酸性环境,用316L,310S,再有钱一点就用334或者3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6不放心,直接上C-276包你满意,就是成本会高

见识了新材料,谢谢您

网友L(2019-08-08):
想问问楼主,腐蚀的情况是使用了多久之后出现的。我司现在有一个PH3.5左右,含硫酸,不含氯离子的液体管道的铺设,使用的也是SUS 304,原本设计的是316L。所以想了解一下SUS 304在PH3.5左右的情况下耐用程度。管道是DN300 到DN500的 SUS 304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问问楼主,腐蚀的情况是使用了多久之后出现的。我司现在有一个PH3.5左右,含硫酸,不含氯离子的液体管道 ...

我用  海利304 不到3个月就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烟气防腐很难搞,不一定是酸腐蚀,看样子也可能是还原性腐蚀,其特点是一开始是圆形的小坑,后小坑越来越多 ...

说的很专业的样子,学习力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