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过盈配合容易掉落

楼主(2018-01-14):
目前我再铝板上H7的孔,配合p6的不锈钢销,时间一长,销容易脱落,请教一下各位平时用的公差是多少?

网友:
1,铝件配钢销,受力就会这样,铝件塑性好碰上小过盈孔很快就会扩大。
2,可以在铝孔里先镶个钢套和销配合。

网友(点评):
就不怕钢套掉出来了?

网友(点评):
钢套就可以骑缝螺钉固定了

网友(点评):
空间够加个小法兰也可以

网友:
这个和公差没关系的吧,铝板软,很快就松动了,可以考虑加隔套

网友:
铝件受热的话变形会比较大的

网友:
还是强度失效啊,没计算吧?

网友:
可以在铝件上镶嵌滚花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