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锂电池结构

楼主(2018-01-14):
手机屏幕坏了,官网500,自己淘宝买了个,结果那坑爹电池下面贴满了双面胶,结果翘破了外面那层铝箔   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有影响吗 不知道要不要换去

网友A:
影响严重有爆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严重有爆炸危险

就是这最外面那层撕破了  现在用透明胶绕着

网友:
刚好桌子上有一块

网友:
这个有危险的,锂电池的铝箔是电池正极,空气进入电解液会鼓包,容易发生短路自燃

网友(点评):
真的假的 那赶紧买电池去

网友(点评):
现在都不敢放在床上充电了,拆机,跟苹果差别太多了,华为的电池都是双面胶直接黏在壳上,苹果手机 壳上还有一层塑料,直接把塑料撕了,电池就下来了

网友(点评):
@xue428032 肯定要换的,这个是很危险的了

网友(2019-06-05):
拆这种电池需要用吹风机加热,再用撬棒取下来

网友(2020-05-15):
会爆的哦,同学小心哦,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