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DT轴承运用求教

楼主(2018-01-15):
如图是一个磨床立式主轴,用到角接触轴承,采用四个轴承,DT组合的方式是为了什么?DT组合适用于负荷大的轴,这里是为了增加刚度吗?

楼主:
这四个轴承,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之间是不是组合成了DB啊?有这层原因吗?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机床主轴上轴承一般都是组合使用的。

网友:
增强主轴径向刚性

网友A:
其实这个是标准配置,QBC四联组合,只是人为在中间加了一付隔圈,有可能处于刚性考虑,但也有可能是处于成本考虑。四联的成本会高于两付两联。但是,中间的这付隔圈很重要,不是专业的人就不要考虑去配了。配不好的话,装出来的东西,能好用的概率不高。最省事的,就是订QBC四联的,然后中间的隔圈磨成等高。但是,对于订QBC四联的,还要考虑预紧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是标准配置,QBC四联组合,只是人为在中间加了一付隔圈,有可能处于刚性考虑,但也有可能是处于成 ...

这个标准配置,原本是没有中间内外隔圈的吗?现在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是DT,有是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是DF的吗?

网友:
什么样子的磨床?主轴精度要求这么高?都是2级,3级的公差。

网友:
背对背,主要增加主轴刚性。中间隔套,我们是通过实测轴承游隙,最后配做内外隔套宽度,形成预紧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标准配置,原本是没有中间内外隔圈的吗?现在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是DT,有是左边两个和右边两个是DF的 ...

前四后二的配置的典型配置 其他你不用过多考虑 如果是新设计 想必你们对这个结构已经很熟悉了 如果是维修 那你也不用考虑 直接按照老结构来就行了 如果平时这个东西接触不多 建议找专业的人搞这个 毕竟精度在那个地方 搞不好的话 废了磨头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四后二的配置的典型配置 其他你不用过多考虑 如果是新设计 想必你们对这个结构已经很熟悉了 如果是维修 ...

您说的前四后二是指截图中,靠近砂轮头是四个轴承,远的用两个角接触轴承的意思吗?我就是好奇为什么选用前四后二,可不可以有其他的组合,比如前三后二之类的,还有后面两个是DB组合,可不可以是DF,DT之类的?

网友:
提高主轴刚度,增加主轴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