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字型油槽编程求助

楼主(2018-01-15):
如图纸和图片所述!平常的8字油槽我们都是按走螺距方式编程,头部会是尖角形状。目前新产品客户说不能接受,必须是样品图片上的圆弧型的样子,问问高手们,如何能做到圆弧样子的?用数控车床加工的。系统fanac或是广数都可以。

网友:
给力啊

网友(点评):
这估计是个轴瓦,油槽的形式,也只有歪果仁敢这么想,这么干了。想知道具体效果怎样。

网友:
电脑编程  很简单

网友:
斗山的设备,材料SCM415合金钢,帮顶。

网友A:
普通的数控车是加工不了的,需要带c轴的车削中心,走点来加工

网友B:
8字油槽,其实就是螺纹左旋和右旋, 就是正走一刀反走一刀。我有这个油槽程式范例,可上传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8字油槽,其实就是螺纹左旋和右旋, 就是正走一刀反走一刀。我有这个油槽程式范例,可上传给你参考。

必须要顶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字油槽,其实就是螺纹左旋和右旋, 就是正走一刀反走一刀。我有这个油槽程式范例,可上传给你参考。

问题是走出来的是尖角的,不是圆弧的呀。请看我的图例。如果可以做到圆弧形请赐教你的程序。我研究研究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邮箱.youxiangpengjunhugo@aliyun.com

网友:
这个用旋风铣加工能解决。出现这个问题跟螺旋升角太大有关系。

网友:
这是我让我做数控编程得朋友发来得,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比螺旋油槽有啥优势嚒?复杂啊

网友:
客户的图纸就这么发到网上了

内圆粗糙度三个三角形+3.2S,外圆也是三个三角形为啥没数字呢?

网友:
可以啊 ,做杜生机床零件,有前途

网友:
在螺纹起刀和收尾的地方再加个G32改变F值车出个半圆弧。这方法可行吗?

网友:
做铜套十七年了,八字油槽天天干,普通数控车床,用连续单刀螺纹加工八字油槽,两端拐角太死,是系统参数里面螺纹车削加减速时间太短,你可以把这参数改到250试一下,改后z轴在加工螺纹的时候反向就会变慢,两端拐角就会变圆滑,当然实际8字长度回比程序短一点,可以改程序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2018-02-24):
宏定圆弧,然后调用子程序车一个来回,再用宏定下一个点,再子程序,以此循环,直到走完一个圆弧,但是加工时间会长点

网友C(2018-12-25):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数控车是加工不了的,需要带c轴的车削中心,走点来加工

加工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工的了

普通数控车加工,角度如何解决??

网友(2020-03-27):
可以分享下你的程序学习下吗?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A:
普通数控车加工,角度如何解决??

跟加工螺纹一个道理

网友(2021-04-19):
用了网上宏程序,乱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