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6中过渡配合的运动仿真问题

楼主(2018-01-15):
如下图,圆柱体中的凹槽是用扫掠画的。设计需求是拉动CAM Follow能使圆柱旋转。配合关系用的是过渡配合,但是拉动几次以后就会报警出错,用了inventor接近3年都还没有搞定过渡配合容易报警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并解决了的,还望不吝赐教,在此拜谢了!

网友A:
应该用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间隙配合

我是指约束关系用的是过渡指令。

网友:
这个一直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间隙配合

很皮

网友(2018-03-27):
你在导槽内弄个曲面,那个CAM 和曲面用相切配合,就应该可以运动了嘛,但这样没法传导力计算。

网友:
传导力计算?【这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