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拼焊的焊接件加强筋间距多大能保证强度和刚性?

楼主(2018-01-15):
钢板拼焊的焊接件的加强筋间距多大能保证焊接件强度和刚性?
经常大概给个几百mm毫米的距离,但是具体多大是合适的、应该怎么建立数学模型、怎么计算,我不大清楚。
请各位指教下计算方法或者实际制造中的经验数据,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可以看看相关的规范,比如NB/T47001-2009,里面有相关的内容,这个和板厚和用途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看看相关的规范,比如NB/T47001-2009,里面有相关的内容,这个和板厚和用途有关吧

钢制液化石油气卧式储罐型式与基本参数 NB/T 47001-2009。
这个标准是特种行业的。普通机械行业适用吗?

网友(点评):
做一些常压水箱,或者装颗粒什么的箱子都在用这个标准。

网友(点评):
压力容器的用GB150

网友B:
从你问的这个问题来看,你若想非常考究,彻底弄懂这个问题,最少还得两年啊

网友C:
理论方法只有计算,实践看平时数据结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问的这个问题来看,你若想非常考究,彻底弄懂这个问题,最少还得两年啊

材料力学有一节讲开口薄壁件的扭转。这一节给出了开口件如型钢的最大扭转应力的计算公式。但是有个前提是开口薄避件沿杆长每隔一段距离有加强筋。
所以想知道工程上这个距离一般用多少,好放心用这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方法只有计算,实践看平时数据结累

请问您是否方便分享下经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