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翻转机构,求助

楼主(2018-01-15):
各位大侠,
       目前设计了一个翻转机构,如下图。(电机+同步带 )
       左侧放置产品1  喷胶好后翻转到右侧和产品2 结合。翻转的杆是铝型材的,目前感觉稳定性不够,主要是感觉翻转限位带来的交变应力使之疲劳,导致定位不准和损坏,求大侠们支招!
        目前小批量试暂时没问题,后续量产感觉风险比较大。
        如果哪里说的不明白,再根据回答补充。
谢谢!

网友A:
路过   感觉不稳就做加强   做不了加强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感觉不稳就做加强   做不了加强吗 ?

所以想集思广益,看看大家会怎么搞定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没有看懂你所谓的反转是怎么翻转的。
最好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电机那个位置就是旋转轴

网友:
你这难道直接翻个面过去吗

网友(点评):
是啊,就是产品1 正面要喷胶,翻过去就直接复合了

网友:
那就不要用铝型材,直接用方钢管焊接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考虑方管 刚性太好,交变应力会不会更不行

网友:
旋转轴那边,弄个旋转缓冲器 ,比你那边缓冲油缸好吧

网友(点评):
我找找看,现在是翻转前 和翻转后 加了 油压缓冲器

网友:
象你这种布置只能把材料适当加大

网友(点评):
好吧,当时为了节约成本,安全系数适当防小了~~·材料变大,惯性力也就大了,不知道电机还能启动不~ 这个我再综合考虑下

网友:
电机带分割器翻转,我们的设备就是

网友(点评):
现在是电机有起始 终点 接触开关 。

网友:
翻转的铝杆做一些加强处理

网友:
我觉得方案没有问题,有几个地方需要细化一下。
1.不知道,铝杆的长度。可以考虑40重型铝,或40*60的铝臂;
2.这个铝臂与翻转那块的连接,要考虑铝比较软;
3.地脚要是与地面固定一下,就更好了;
4.缓冲啊,我会加在两个位置的远边,两边都要用,还有,不推荐在内部也加缓冲。

网友(点评):
第一点可以考虑下, 第二点 连接部分用铁块做的,把铝型材嵌入进去 第三点 现在所以架子都是膨胀螺丝直接打死的 第四点 两头都有缓冲的,一边四个,正好铝型材 两边都有

网友:
根据LZ的表述,我理解为两个问题
1.翻转限位的杆强度不够,个人理解为翻转过程和到达限位位置时的晃动
2.产品定位不准造成不良品出现
问题1做下结构加强估计就可以了,最好要做到上轻下重,体重是稳定性的根本来源
问题2的话建议将被贴合部分的高度降低一些,如果产线高度限制的话就做个升降机构,然后在省出来的空间里做一次二次定位,再做贴合动作,这种方式能很好的消除产品因为翻转动作产生的误差!

网友(点评):
目前 大侠理解的都没有发生,小批量试制还可以的。 现在主要担心量产 在翻转的交变应力下 杆疲劳导致如大侠说的问题。

网友:
能不能产品1先翻转(也即自转),再移动与产品2结合,定位也能准确些吧

网友:
这个机构总觉得有些不太灵巧,虽然我也暂时没想到啥好的方法,至少我不会用电机,用气缸之类的应该简单些

网友(点评):
嗯,是有一点不灵巧,气缸力不够,要么结构太大

网友B:
如图所示,产品1翻转的过程中A、B、C、D的4个位置,产品和翻转架对电机轴支点产生一个从大到小,然后在从小到大的力矩的变化。同时,翻转中的速度变化是:从E到O是减速运动;从O到H是加速运动。

所以,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1,翻转架周期性的承受交变力矩,在翻转架和电机轴的联接部分会产生疲劳断裂;2,要考虑翻转架具有足够的刚度,这个需要进行计算,作为选材的参考;3,当翻转架翻过最高点后,是加速运动,如何控制它的运行速度,不至于越过最高点后砸下来。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产品1翻转的过程中A、B、C、D的4个位置,产品和翻转架对电机轴支点产生一个从大到小,然后在从小 ...

分析的很有道理。
轴现在是直径50的,减速电机,速比好像是180:1 现在大概是8r/min

网友C:
你这个可以先让它翻转过来然后再弄一个可以整体伺服升降或者电机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以先让它翻转过来然后再弄一个可以整体伺服升降或者电机升降的。

在设计初本想这么设计,但是产品1 是两块 分开的,中间间距有要求,另外翻转 再下降,我产品2 还需要喷胶,是机械手喷的,空间不够,成本也较大。
所以当时折中考虑就是这种形式。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D(2019-03-02):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

就这样 还挺稳定的~现场一直在生产

网友(2019-07-31):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很有道理。
轴现在是直径50的,减速电机,速比好像是180:1 现在大概是8r/min

链轮也有减速吧。电机用的接近开关来确定转动到位?有没防烧保护措施?谢谢

网友:
如果是机架不稳,就打地脚固定,如果是反转机构不稳,就需要修改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