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螺丝

楼主(2018-01-15):
请问这种螺丝螺母   具体名称

网友:
沉头内六角螺钉

网友:
平头内六角螺钉

网友:
内六角平头圆螺钉

网友:
沉头内六角

网友:
螺栓跟螺钉还是有区别的,应该是沉头内六角螺栓

网友:
GB/T 70.3-2008內六角沉头螺钉

网友:
内六角沉头螺钉、球面六角螺母

网友:
沉头内六角螺栓

网友:
沉头内六角不锈钢螺钉

网友:
什么沉头啊,平头啊,杯头啊,圆柱头啊,都混了,没必要考大家了。哈哈
就是那个,都见过的。
内六角沉头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