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车辆重心高度如何确认

楼主(2018-01-15):
正在做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但不知道整车重心高度该如何确认,因此罐的高度没法确定。请大师指教

网友:
车辆的通过性。

网友:
我感觉是越低越好

网友A:
你的搅拌运输车,和目前马路上跑的有什么不同吗?还设计嘛,马路上到处都是。
你算来算去,和别人的一样。弯路别人都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搅拌运输车,和目前马路上跑的有什么不同吗?还设计嘛,马路上到处都是。
你算来算去,和别人的一样。 ...

井下的辅助运输车

网友:
车辆的重心越低越好,重心越低车辆行驶过程中稳定性越好。

这个重心计算给你一点提示,车头的质量,重心高度和沿车长方向的尺寸,车厢类似数据,车上罐体类似数据,罐体内容物的重量和质心位置,……。然后,计算车辆总体质心的空间位置尺寸,这个计算方法在理论力学里面有。好好看看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