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款产品夹紧定位方案的经典案例

楼主(2018-01-15):
难题一:管法兰夹紧定位方案
具体要求:红色都是加工面和钻孔,用的是友佳、高迅的四轴机床,公司铸件毛坯差,孔都是8,孔允许最大偏差±0.2,工作台才1米,最大的1.5米。
思 维 启 迪
A : 可以用浮动支撑油缸和钢丝绳用油缸拉紧,钢丝绳做绳扣,一端固定一端扣拉紧油缸上拉紧,拉紧力可以通过调节油缸压力来控制。做一个预定位装置,里面安装浮动支撑油缸定位。
B : v型定位的那端法兰上的孔多大的,可以考虑这个面先加工出来然后用一面两销定位,另一头用辅支支撑,然后对面油缸压着。后面加工的这个面用做定前序角向方向的粗基准,毛坯的这一段圆柱面可以做做文章。
难题二:前轴翘板夹紧方案
具体要求:前端圆120,加工两个圆端面,和中间的孔,中间孔是没底孔的,圆弧形,只能线或点接触,切削力如何计算?
思 维 启 迪
A : 支撑点与夹紧点要相互垂直是最理想的,找垂直线,建议支撑缸头搞成平头的。辅助压板可以考虑避让刀位。
B : 不要局限于上压方式,最好两边都是齿面动向螺杆。齿面增加咬合力,动向可弥补毛坯变形量使其正面接触。一边固定可调,另一边装在直线缸上,松开时不会影响你产品装夹。
难题三:夹具方案可行性判断
具体要求:上方式圆,不是一条线接触(XY平面)。
思 维 启 迪
A : 这样欠定位,可以做局部仿形,往下3-5。局部避空,三点就够。这样的好处就是加工时可以抵消XY方向的切削力,外形定位忌讳整面接触。
B :
C :

网友A:
夹具侠公众号发布了同样的文章啊?!

网友(点评):
和solid works机械工程师论坛是同一个人吧?

网友:
最后一个案例的局部仿形处理的很好,增加接触的表面积

网友:
这是排气管吗?汽车歧管系统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具侠公众号发布了同样的文章啊?!

是的,这个账号是夹具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