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内箱钣金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18-01-15):
电梯内箱钣金表面处理工艺,摸上去有明显的凹凸感,估计0.2mm是有的。
黑色(光亮)的是凸起白色的是凹下的,要怎样的工艺才能做成这样,图案看似还有一定规律。

网友:
这个不锈钢蚀刻后效果

网友A:
你看看附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附件呢。。。

8、金属蚀刻
也称光化学腐蚀(photochemical etching)。通过曝光制版、显影后,将要蚀刻纹样区域上的保护膜去除,在金属蚀刻时接触化学溶液,达到溶解腐蚀的作用,形成凹凸或者镂空成型的效果。一般的消费性产品,铝板上的花纹或是文字LOGO常常是蚀刻加工所制作。

网友:
不漂亮还污染环境

网友(点评):
现场看还可以

网友:
我觉得用镜面不锈钢或者表面拉丝就可以了。这样腐蚀的花纹应该会有环境污染问题

网友:
这是化学腐蚀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污染环境

网友:
刻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