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图纸比例

楼主(2018-01-15):
工程图里,空白处直接右击改变比例,注释也跟着放大了间距(之类的),导致跑到图纸外,怎么弄?

比例为1:5

比例为1:2

网友A:
你点要改变比例的视图,在左边的编辑框中改比例,不要改图纸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要改变比例的视图,在左边的编辑框中改比例,不要改图纸的比例

但是这样就不能直接在图纸明细里用属性连接直接自动改变图纸比例了,每次都要自己手动输入,比较麻烦。

网友:
2楼胡扯蛋呢,问图纸比例,答视图比例,正规点0K,别玩土炮。

网友:
楼主说的最好拿图证明,因为改图纸比例,注释位置同步变化,除非楼主说的注释不是指工程文字注释工具,而是指标题栏中的文字,那样的话,是你没分清楚编辑图纸格式和改变图纸比例,赶快截图说明情况吧

网友:
图纸空白处,右键,属性,直接在里面改

网友:
没遇到过,我都是公司的标准图纸,然后自己再在属性里面修改,

网友:
注释没放到图纸格式里吧

网友:
在机械图纸上的标题栏里写比例是比较无聊的事情,又不会有谁在图纸上量尺寸

网友(点评):
会量的,,,,,有时候漏标会量作为参考

网友:
图纸属性里改比较正规吧,不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和建议,问题已找到,是一开始自作模板的时候没有选用1:1的比例,因为图纸模板不是我制作的,找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
赶紧用这个吧,别在瞎折腾了
视图比例宏
http://www.cmiw.cn/thread-478943-1-1.html

网友:
是因为你模板没有做好,你直接把常用的注释放在图纸格式内部。再改变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首先图一其次图二
自己选

网友(点评):
自己试试勾还是不勾的区别。 我是勾位置,不勾高度 因为尺寸也属于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图一其次图二
自己选

我之前就是想把这个对话框调出来,受教了。

网友:
编辑当前激活图纸的比例即可。

网友:
你这个是缩小导致的吧,改图纸比例还是去图纸属性里改,不要在左侧设计树里面改,会合明细表里的比例不符

网友:
我不喜欢改图纸比例。
现在是计算机时代了,过分拘泥于过去的图纸规则,呵呵,我觉得不对。
直接改零件视图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上面已有人回答。这里补充点其他的,更改图纸比例,右下角有个快捷的地方,如图所示。
看到上面有人觉的图纸比例不重要,这里稍微提一下,出工程图时使用图纸比例,可以使你的图纸转成dwg格式的时候,尺寸是1:1的。不用再进行缩放。

网友:
图纸比例我一般是不管,要改比例都是直接改视图的。

网友:
不是右键属性改的吗

网友(2018-07-24):
选中视图,然后改成自定义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