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求助

楼主(2018-01-15):
各位大侠,我这么表形位公差对吗,要求圆环两个端面平行并且垂直于圆环外表面,O(∩_∩)O谢谢了!

网友A:
对基准B的端面一般用端面跳动而不用垂直度。基准B对着外圆尺寸

网友B:
B 基准是要标在圆环中心线上的

网友B:
标注在圆柱表面与中心线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 基准是要标在圆环中心线上的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在圆柱表面与中心线是两个概念

您方便具体解释一下吗,标注在圆柱中心线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方便具体解释一下吗,标注在圆柱中心线上有什么不同。

既然是要确定基准,你的这个B处无法形成基准,因为你这个面没有确定,你这个理论整个圆柱面上的跟轴平行的线都可以是你的这个基准。
B的那个圆柱面通过由中心轴旋转出来并且是唯一的,所以应该标注这个B圆柱面的轴线上,
而通过对准尺寸箭头的位置则表示该基准是这个圆柱面的轴线。
如果你不标注这个B的直径 那么你就要把基准对准中心线。一般很少这样标,因为这个尺寸都是要标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基准B的端面一般用端面跳动而不用垂直度。基准B对着外圆尺寸

像这种垂直度0.1的端面跳动一般是取多少,跟直径关系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方便具体解释一下吗,标注在圆柱中心线上有什么不同。

标注在端面表示的是端面对中心轴线的跳动,标注在圆柱面表示圆柱面对中心轴线的跳动。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概念,有空多看看公差与配合那本书。有不清楚的再过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垂直度0.1的端面跳动一般是取多少,跟直径关系大么?

与基准直径的大小和精度等级有关系。看看公差与配合的课本。

网友:
可以这么标,但你的表达方式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要确定基准,你的这个B处无法形成基准,因为你这个面没有确定,你这个理论整个圆柱面上的跟轴平行 ...

非常感谢~~

楼主:
这样就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要确定基准,你的这个B处无法形成基准,因为你这个面没有确定,你这个理论整个圆柱面上的跟轴平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