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超声波流量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8-01-15):
车辆闭式液压系统,变量泵-定量马达形式,想用超声波流量传感器测液压泵输出流量,可是传感器要求管路必须是满流的, 变量泵不断调节管路流量,因为还有压力这个因素,不知道管路流量是满流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流量是满的,闭式系统泵的吸油口压力不会低于1.6MPA,有辅助泵帮助吸油,不会吸空的

网友:
管路流量肯定是满流的,这类工况之前我们总工做过污水处理的设备,随然压力没有你们液压系统大,但原理是相通的,我个人认为,仅供参考,因为超声测量有个通用点,它们仪表的流量测量准确度几乎不受被测流体温度、压力、粘度、密度等参数的影响。

网友A:
问题前面都说了,所以我想问个题外的超声波流量传感器测液压泵输出流量的意义?

楼主(2018-04-03):
引用 网友A:
问题前面都说了,所以我想问个题外的超声波流量传感器测液压泵输出流量的意义?

测变量泵-定量马达系统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