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纸找厂家做

楼主(2018-01-15):
这个图纸,有人做吗?还有三个零件,预算4k-5k

楼主:
求助大家推荐下材料,讲下工艺流程。
因为不算彻底的机械行业,不太懂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可以加我QQ:66420223 ,我看看能不能全部都做?数量是多少?

先做一套试一下,第一张图片6个,第二张图一个,还有另外三个零件。值得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我,我先出去一下,稍后回复你。

加了,接受一下

网友B:
楼主这几个工件最后都要先加工,后热处理的,能做,数量少的话,价格会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几个工件最后都要先加工,后热处理的,能做,数量少的话,价格会贵一点

目前只需要一套,贵也没办法的。
贵厂能做吗?

网友B:
加工的螺纹表面不许有毛刺有点不好办,挤压丝锥可以做到,但是得非标的,一个工件就用一个成本划不来

网友:
材料35Cr,洛氏硬度HRC55-60.

网友C:
联系一下高校做车工的实验员可能比较划算,厂家加工单件的成本太高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家这边也可以做,细节可详聊,价格也公道,qq 33930165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的螺纹表面不许有毛刺有点不好办,挤压丝锥可以做到,但是得非标的,一个工件就用一个成本划不来

不许毛刺是什么标准,我还没弄清楚,螺纹干净一点的话就无所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一下高校做车工的实验员可能比较划算,厂家加工单件的成本太高

您这边有能做的实验员吗?或者能联系的吗?我们这边没做这么复杂的实验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家这边也可以做,细节可详聊,价格也公道,qq 3393016569

加了,接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许毛刺是什么标准,我还没弄清楚,螺纹干净一点的话就无所谓吧?

不是这个意思的,如果是车刀加工的话,螺纹的入头处和退尾处会有一点毛刺的,一般是处理不掉的。
挤压丝锥加工的原理是通过挤压来产生螺纹,所以就不会存在毛刺这一说

网友E:
我们厂主要做非标件机加工的,有需要的话加我QQ:303216202

网友:
我们公司的机械加工部可以承接各种非标小批量定制样品定制加工等等,有意的话加我QQ2595882837了解一下吧

网友F:
emmmm,你加我QQ2595882837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可以做非标定制样品加工

网友G:
40cr, HRC55
专业机加工, QQ274194392

网友:
螺纹也做HRC55???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mmm,你加我QQ2595882837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可以做非标定制样品加工

加了,接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cr, HRC55
专业机加工, QQ274194392

加了,接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厂主要做非标件机加工的,有需要的话加我QQ:303216202

加了,接受下

网友:
楼主哪儿的?我在江苏昆山,做非标件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我,QQ:7198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