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手册多楔带的楔数疑问

楼主(2018-01-15):
今天选个多楔带,查手册,算了一下,怎么这样捏。算出的楔数近40,不可能选40楔吧。
我要用30KW的马达,工况1.3,算传递39KW,选PM型多携带,可是算这个楔数Z的时候,有点不相信公式,
请问大神,我是不是哪弄错了 ?请指出,谢谢!
查表选每根楔带传递功率1.13KW

网友A:
按手册上计算步骤一步步代值。是不是中间有数值带错了。另外带入数值是考虑每个数值的含义是啥?

网友:
再检查核实一下,可能算成了十倍呢

网友B:
我正在查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你这个公式是对的,但工况系数怎么有一个是小数呢,我查得都是
1.5/2倍的。

网友C:
目前能按你给的参数,不考虑其他因素,按公式算出来就是这么多,所以不多,再核实你的功率,0.86有点小,其他一个数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上计算步骤一步步代值。是不是中间有数值带错了。另外带入数值是考虑每个数值的含义是啥?

按公式代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查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你这个公式是对的,但工况系数怎么有一个是小数呢,我查得都是
1.5/2倍的 ...

假设2个带轮是直径280,传动比1:1,30KW电机,工况KA是1.3,Pd就是39KW,

转速是100r,所以P1=1.13,
包角180度,所以ka=1.0,
带长假设是2360,PM类型的带长修正系数是0.86.
不存在你说的工况1.5?
反正算出来楔数太大(近40),这是疑问的地方
查表楔数是4到20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能按你给的参数,不考虑其他因素,按公式算出来就是这么多,所以不多,再核实你的功率,0.86有点小,其 ...

0.86是KL啊   不是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