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琴防护罩标准化工作探讨

楼主(2018-01-15):
小弟目前在一家做标准化产品的公司就职,想将常用风琴罩标准化,方便进行选型及销售,各位大侠帮看下可行性如何?能不能满足各位大侠的常规需求,顺便请帮附上下使用设备的名称。
下面是初步的一个选型构思:
选型流程:①型号*②拉伸长度Lmax*③折高X*④外宽W*⑤外高H/孔距F
1.根据使用情况选择面料及法兰材质,确定前置代号①
例:U型风琴罩,面料为三防布,法兰不锈钢代号为UG;
2.根据使用需求确定最大拉伸长度Lmax②
例:确定Lmax=800;
3.初选折面高度X
例:X=15;
4.检查压缩长度Lmin数值是否小于闭合侧许用空间,面料为尼龙布时Lmin=3Lmax/(2X-8)+10mm
                                               面料为防火布时Lmin=4.2Lmax/(2X-8)+10mm
调整折面尺寸并确定X③
例:闭合侧许用空间120,初选X=15时,Lmin=146,调整X=20,Lmin=103,满足需求;
5.确定防护罩外宽W④、外高H/法兰孔距F⑤
例:W=150,H=80;
得出具体型号:①型号*②拉伸长度Lmax*③折高X*④外宽W*⑤外高H/法兰孔距F
例:UJ-1000-15-150-80

如果对选型流程有什么建议也请提出,小生先行谢过

楼主:
先自顶

网友(点评):
想法很好,目前都是订做,每台的导轨结构大小形状都不同,模块化看侧边能不能单独分离,还有这个积尘,容易铁屑烫坏。

网友:
咳咳。

网友(点评):
蔡总,挺闲啊

楼主:
这个长宽高都是可选的,感觉这三种应该也是自动化设备中用得比较多的形状,不知道能否满足各位的常规应用需求

楼主:
感觉自动化设备上常用的风琴罩就这几种,不知道是否能满足大家常规的需求

网友A:
设备上用的多,这些尺寸取决于设备导轨的设计尺寸。说不定是个好方向!

网友B:
这个都是由设计参数决定的好吗?导轨跨距,导轨安装方式,滑座或者工作台截面位置,你哪样都定不了(正常的流程,一般设计工程师一开始都定不下来),做什么标准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上用的多,这些尺寸取决于设备导轨的设计尺寸。说不定是个好方向!

你们一般都是直接用来扣导轨吗?还是说用在那种自制滑台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由设计参数决定的好吗?导轨跨距,导轨安装方式,滑座或者工作台截面位置,你哪样都定不了(正常的 ...

导轨跨距什么的直接做成尺寸可选的也不行吗?长度、宽度、高度方向的尺寸都是直接给个范围,工程师要多少就选多少也不行吗?

网友:
这个参数化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跨距什么的直接做成尺寸可选的也不行吗?长度、宽度、高度方向的尺寸都是直接给个范围,工程师要多少 ...

乍一听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实际来说这么说就没有方案设计一说了。你给规定个导轨跨距范围后直接就否定了多少方案,一个简单的皮老虎直接影响基础的方案设计,研发人员是接受不了的。你可以做成类似螺钉国标的权威合理,全系列,全覆盖吗?如果可以,你就去干吧。

网友C:
防尘罩也要标准化,设计的时候限制就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尘罩也要标准化,设计的时候限制就太多了吧?

把长宽高做成可选的,而且也只是少量常用的形状标准化,不常用的还是非标

网友(2020-08-14):
这种有进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