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靠快速自锁锁紧机构

楼主(2018-01-15):
手柄转180 机构锁紧 且能自锁 布置 是()锥齿轮 方向 90)  偏心轮锁紧已经想过了 ,实践是不可靠的。 空间在60x60x60立方体
想过锥齿轮在螺纹锁紧 ,传动机构太复杂了。 那位大神做过简单可靠自锁机构。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凸轮锁紧

网友A:
多了去了,
也可以用连杆啊。
连杆伸直就是自锁。折叠桌椅,就是那些结构。
你是什么用途?气动吗?还是手动?

网友:
弹簧插销呢!

网友B:
借楼询问,如何用气缸锁定任意位置的一个360°旋转的平台?

网友C:
用斜齿棘轮配合卡勾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去了,
也可以用连杆啊。
连杆伸直就是自锁。折叠桌椅,就是那些结构。

手动  主要是空间限制 要可调  大神推荐个连杆锁紧的机构把  示意图就行机械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询问,如何用气缸锁定任意位置的一个360°旋转的平台?

类似图纸结构,简单点的。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去了,
也可以用连杆啊。
连杆伸直就是自锁。折叠桌椅,就是那些结构。

斜切锁紧呢 大神做过相关设计?

网友:
你可以百度一下  烤箱门把手,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询问,如何用气缸锁定任意位置的一个360°旋转的平台?

大方向来用摩擦来。看力大小啊,然后就是曲柄机构

网友:
梯形螺纹自锁?

网友(2018-11-24):
引用 网友C:
用斜齿棘轮配合卡勾就可以

这种锁紧方式精度是否为齿间距

网友(2022-01-27):
3年了,解决了吗

网友D:
3年了,你才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3年了,你才来回复

哈哈,我刚接触机械不到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