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夹起旋转的结构

楼主(2018-01-15):
需要夹起一个4Kg的东西旋转180度。想用一个气缸横向夹,提起也用气缸,但是旋转这没有好的想法,请坛子里的大神们提点建议。

网友:
看你臂多长,精度多高,时间什么要求,汽缸也有180度旋转的,伺服也可以,马达也可以很多的。

网友:
首选旋转气缸,如果只转一个固定角度的话,方便精准,价格还不贵

网友:
一般情况下旋转气缸足够。

网友:
用180度的旋转加紧气缸。

网友:
用旋转夹紧气缸就可以。算出被旋转物体的总质量和重心位置,两者相乘就是计算力矩,然后再乘以一个裕量系数。

气缸的旋转速度控制 用单向节流阀来控制 ,最好是排气端节流会比较稳定,不会产生爆冲或顿停 。

网友:
选择旋转气缸的,要计算好动能,我竖直旋转的一个6kg(550高),我选择的缸径20的,既然动能不够,现在在用,虽然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面叫我选择70缸径的。

网友:
对啊,旋转气缸

网友:
旋转电缸,高扭矩的哪个厂家的比较好?

网友:
等你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