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上缠绕铁削可以这样清除

楼主(2018-01-15):
https://v.qq.com/x/page/s0556vlzi8a.html

在进行孔加工时
最麻烦的事情就是
加工后的切屑缠绕在刀具上

如果不及时将其清除
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换刀时掉刀 损坏换刀臂等

换到刀库里后,可能会缠绕在其相邻的刀具上
造成其他刀具的损坏

在切屑缠绕在刀具上进行加工时
不仅会影响刀具的正常加工状态
而且会 刮花 已加工的表面

要么采用人工除屑的方式
加工后人工将切屑去除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编程来解决

在每个孔加工完成后抬起主轴
然后反转主轴,将切屑甩出
如果机床本身自带这个反转功能是最好了,没有的话,只能通过手动编程的方法了,总之,只要能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甩掉就OK啦

网友: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
主轴正转,然后瞬时反转,在高速正转长时间会主轴有损伤吧?并且很多时候是由于粘刀导致的缠铁屑

网友A:
之前在想解决车床铁屑划伤表面的时候看到过,以后应该用得上,谢谢分享

楼主:
反转之前有个暂停,并且有一个停顿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想解决车床铁屑划伤表面的时候看到过,以后应该用得上,谢谢分享

这只是解决缠削的一种方法,最好是要从刀具上边来找,切削三要素要配合好

网友B:
好像是可以这么操作,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可以这么操作,诶。。。

这种操作时最不得已的办法,下下策,去除铁削还是应该从刀具和切削参数上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