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装袋机设计方案

楼主(2018-01-15):
图片是产品,哪位大神弄过自动装袋机、求方案。袋子PVC软的、盒子与袋子间隙小装好后单边差不多8mm。拜托各位。

网友:
直接这样套不好干,还是普通塑封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是的;袋子不易控制。

网友:
产品是一个,还是一包装好几个分离的?
一个的话,可以用枕包机啊
好几个,应该综合考虑,和枕包机也差不多,
单独做上料推入机构。一个走矩形曲线的推入机械手

网友(点评):
袋子不可热封。现成的袋子。

网友:
两边吸盘把袋口拉开,再用两根杆子撑开袋口,就可以放东西了。

网友(点评):
可以去看看那种大编织袋,往里面装化肥或其他小袋或小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