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负重600公斤的机器人M900iA 600型

楼主(2018-01-16):
这个机器人本体应该有个3吨多重是吧,实在太高了,电控部分没有了。用了10来年了。国内应该也有500公斤以上的机器人产品了吧。

网友A:
请教一下,一般这类机器人是调试好就可以用还是需要后期自己编程二次开发?

网友:
厂家人直接调试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一般这类机器人是调试好就可以用还是需要后期自己编程二次开发?

买来是整体,自己需要开发的是气压/油压夹爪,就是装在末端加持工件用的玩意
然后这个动作是自己编程,告诉他怎么动,一般有培训
最后运动是整体的控制系统给一个信号,告诉这个机械手现在干什么下一步干什么
机械手收到信号后运动的轨迹就是使用机械手的操作面板编辑的运动轨迹

网友:
葛总威武

网友:
发那科机器人可要求出厂后自带程序配置包,解压后直接能用;安装完管线包,调一下轨迹就行,管线包用过莱尼和igus的,不过莱尼的服务比较好,现场会增派工程师安装,并根据轨迹优化安装位置;抓手一般自己画,铝型材的比较多,也可以管材焊接;其他的附属水电气根据需要增加,需要切换时可增加换枪盘装置,用过ATI和史陶比尔的,都有浮动机构。。个人感觉操作机器人并不是很复杂的工作,现在我们基本是招新大学生调试,个别情况下会根据实际情况雇佣几个有经验的自由人,比如滚边、视觉、、等等,个人感觉还是能够生产机器人的才是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