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热涂层,哪位有经验

楼主(2018-01-16):
请教各位,有零件表面做隔热涂层的经验吗?

网友A:
在什么上边做

网友:
你给什么做隔热图层?能说具体点吗?大家才能针对你的问题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上边做

图中灰色的曲面,是抛光处理过的。材质是铝。
图中这些块是拼装起来的。

热源在上下曲面之间(共3组)。

网友(点评):
你加我QQ3524283965